噪声采集

楼主(2014-10-11):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我采用OPA2134,电路3.3V供电,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我的任务是:采用压电MIC采样,宽带的放大器完成对声压的采集,经过AD变成数字信号给CPU处理。例如手机的录音功能能够在屏幕上显示幅值的变化!希望各位专家给设计个实际电路。我采的是噪声幅度值的输出加一个什么电路(积分?)使得纹波平滑,这样后端我的MCU处理起来轻松些?
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A:
声音信号放大限幅后  ADC进行后的数字量
数字量可以进行一些平滑处理
如果要使用DSP   建议你用TI的AIC23做前端采集
DSP通过IIC和McBSP进行采集后数据的读取
处理后也可以进行回放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我采用OPA2134,电路3.3V供电,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我的任务是:采用压电MIC采样,宽带的放大器完成对声压的采集,经过AD变成数字信号给CPU处理。例如手机的录音功能能够在屏幕上显示幅值的变化!希望各位专家给设计个实际电路?
谢谢您的支持!

楼主:
我采用OPA2134,电路3.3V供电,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我的任务是:采用压电MIC采样,宽带的放大器完成对声压的采集,经过AD变成数字信号给CPU处理。例如手机的录音功能能够在屏幕上显示幅值的变化!希望各位专家给设计个实际电路?
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