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DAC驱动能力多大?

楼主(2014-10-11):
STM32F103VCT6的DAC输出,开路时测量是2.9V,和理论值相符(赋值0X0FFF)。但是接上10K电阻后,测量电阻前端电压是2.1V,换5.1K电阻,电压是1.49V。不知道为什么电压会被拉低。驱动能力也不至于这么低吧?基准电压芯片3.0V,25mA。请各位指点……

楼主:
补充:缓冲通道开和不开是一个效果。

网友A:
用之前最好看手册;
有些外部的DAC驱动能力也很差的,我一般会加运放跟随;

网友A:
一般会有下表这个参数(DATASHEET):
这个是072的,你看下你芯片资料的这个参数:

网友B:
关于STM32的管脚驱动能力可以参考STM32数据手册。

网友C:
STM32的DAC输出的驱动能力,如果没有记错,比较弱.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初始化中把一句被屏蔽的语句没有开启,开启后好了。但是这句是设置三角波幅值的,我就没用三角波和噪声功能。而且随便赋个值都行,就是不能屏蔽。手册翻来翻去都没找到联系。

网友D(2015-11-13):
楼主,你说的解决方法究竟是什么?哪一条语句被屏蔽?

网友E:
试了下 ,驱动能力的强弱由使能BUFFER决定

网友F:
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功能,回去我看看我的429有没有这个功能,有的话,我也试试做个数字波形发生器。

网友G(2016-07-06):
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理论输出2.7V接上负载只有1.2V了

网友G:
现在发现DAC_OutputBuffer使能之后明显好多了

网友H:
如果再想增大驱动能力该怎么办呢?

网友I:
为了放大驱动能力,当然是通过运放了。

网友J:
有些外部的DAC驱动能力也很差的,我一般会加运放跟随;

加运放跟随主意不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加运放跟随主意不错

一般的741或者lm324之类的运放能够实现功能吗

网友K(2017-05-05):
用点大输入阻抗运放或许更好些

网友L(2019-09-08):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初始化中把一句被屏蔽的语句没有开启,开启后好了。但是这句是设置三角波幅值的,我 ...

楼主请问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呢?方便发帖告知一下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初始化中把一句被屏蔽的语句没有开启,开启后好了。但是这句是设置三角波幅值的,我 ...

楼主请问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呢?方便发帖告知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M(2019-11-21):
引用 网友A:
用之前最好看手册;
有些外部的DAC驱动能力也很差的,我一般会加运放跟随; ...

您好,请问一下加什么运放,有推荐吗?

网友N(2021-11-10):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初始化中把一句被屏蔽的语句没有开启,开启后好了。但是这句是设置三角波幅值的,我 ...

  DAC_StructInit(&DAC_InitStructure);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TMR2_TRGO;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最后这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