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mx6飞思卡尔mfg tool使用uboot命令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10-11):
hi all:
     我用mfg tool制作了一个烧写工具,现在想在ucl2.xml中执行uboot的命令,通过在uboot模式下,使用imxotp命令烧写mac,请问怎么修改ucl2.xml文件。。或者有没有其他比较好的方法
    如果在linux下执行shell命令,用$就可以,但是我用下面的命令: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u-boot-mx6dl.bin" >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
    <!--
      Please use "cat /proc/mtd" to check the right partitions for NAND
      In MX6 ARM2, mtd0 and mtd1 are for SPI-NOR; mtd2 - mtd6 are for NAND
    -->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0000000">echo 00</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0000001">echo 01</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0000002">echo 02</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0000003">echo 03</CMD>

   串口没有打印“00000000”这些信息。那么怎么样才可以执行uboot命令呢?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的问题已经帮你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帮你解答,还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呢?BSP版本是哪个?

网友B:
还有你是将images烧写到哪个flash上的呢?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的话,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网友B(2014-11-27):
楼主你好,请问你本贴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