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C'π为什么会随着Ce的开路而减小?

楼主(2014-10-11):
ce, AC

我算的是增大,请问为什么错了?

网友A:
表面上推导很严谨,实际上是直接套熟悉的公式,但套错了,ku不是那样算的

网友B:
CE开路时时的跨导应该是GM=gm/(gm*RE+1),有负反馈后增益减小了,密勒效应降低了

网友C:
这是本什么破书,表述怪怪的
1.“Ce突然断开”,我TM还以为它要研究瞬态什么的
2.“少了一个影响低频特性的电容”,就能推断出影响的方向?什么GP逻辑
3.常识直觉应该是延展fH,书中文字叙述缺乏说服力,且还有错字。待推

网友D:
Ce断开,就是没有Ce,这时Re对信号来讲与直流的作用是一样的,都是一个负反馈电阻。A变小没有错,至于FL,FH怎么变化,因不知道这两个指的是什么,不能妄加评论。如果这两个指的是通频带的上下频率,那我可以说,FL变小,FH变大,这确实是直觉。

网友C:
楼主截图所出这本书,必是某校自编教材
其水准当仅次于***编《模》一书
它们好有一比:哥俩比量鸟——差不个吊尖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截图所出这本书,必是某校自编教材
其水准当仅次于***编《模》一书
它们好有一比:哥俩比量鸟——差 ...

可以麻烦您给推荐本不错的模拟书吗?国外的也行啊,
我听说《微电子电路》第五版 不错,可是网上没有卖上册的...

网友A:
微电子电路一书不错,在欧美相当于在国内童诗白,康花光等流行程度,作者是电流传输器发明人。
适合大二学生,这类书的缺点都是集中精力猛攻线性时不变电路,所以实用价值不足,不懂非线性,几乎不可能懂得任何一个实用电路,比如classAB,比如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开路时时的跨导应该是GM=gm/(gm*RE+1),有负反馈后增益减小了,密勒效应降低了 ...

用维基查了一下才知道跨导的原始定义是Iout/Vin,而查了密勒效应才知道K的定义是该级放大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果然只看那本书对定义的理解就太局限了...
您对GM的表述是这个意思吗?设接地点为“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上推导很严谨,实际上是直接套熟悉的公式,但套错了,ku不是那样算的 ...

您看看K是这样算吗?设接地点为“d”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麻烦您给推荐本不错的模拟书吗?国外的也行啊,
我听说《微电子电路》第五版 不错,可是网上没有卖 ...

书应该是可以的,习题的结论也对,但这个习题的解法确实含糊,不算好。要通过模型推的,就象你所做的那样,不是这样说说完事的。国外教材也有不少毛病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维基查了一下才知道跨导的原始定义是Iout/Vin,而查了密勒效应才知道K的定义是该级放大电路的电压放大倍 ...

对头.应该归类于密勒定律的应用

网友A:
j如果是考察米勒定理的,那么这个题目可能没有答案。
我2/3年前就发过贴,说米勒定理是所学定理中,最容易出错的一个。
定理Cin=(1-As)Cc,该近似有效的前提是A(s)与Cc无关,显然不符合要求。通常用直流增溢A0代替A(s)的。
尤其是单级放大器,当主极点在输出,而非输入端,只要用米勒定理,就会得到错误结果,可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电子电路一书不错,在欧美相当于在国内童诗白,康花光等流行程度,作者是电流传输器发明人。
适合大二学 ...

线性时不变系统让我想到了《信号与系统》,可否麻烦您给推荐一点关于分析非线性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