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反相器电路设计是个什么道理

楼主(2014-10-11):
lz这有个电路图,其中用了双反向器串联,想问问这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多个逻辑电路串联,大多是为了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个逻辑电路串联,大多是为了整形。

可以有效减少干扰波形吗?

网友A:
主要是为了升降沿较陡峭。
波形宽度小于器件延时一半,单个逻辑电路就可以滤除。

网友B:
提醒下楼主,你那个是施密特触发器~~
施密特触发器主要作用就是整形,减小干扰。
两个施密特触发器串在一起是为了保证逻辑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醒下楼主,你那个是施密特触发器~~
施密特触发器主要作用就是整形,减小干扰。
两个施密特触发器串在一 ...

水了,采集霍尔信号时硬件的人减少干扰用了这个,我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醒下楼主,你那个是施密特触发器~~
施密特触发器主要作用就是整形,减小干扰。
两个施密特触发器串在一 ...

大神,问下74HC14施密特触发器的信号输入到输出,再进另一路输入到输出,保持逻辑正确。
我如果有个低电平计数器,我只用一路输入到输出,逻辑是反的,可不可以这样减少干扰,一个低电平过来先变高等信号恢复高电平,输出电平变低,计数器加一。
这样可不可以,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如果只是计数,一个单元(你那个“路”用词不当)就够了,没有问题。只是你要考虑下计数值是不是会少 1 。
我似乎没用过电平触发的计数器。

大神都······,嗯,俺幸好不是。。。

网友C:
有一些是为了增强驱动能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一些是为了增强驱动能力

增强驱动能力的话,有专门的缓冲器,一个单元就够了。

网友D:
是不是为了消除竞争冒险?

网友E:
信号整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增强驱动能力的话,有专门的缓冲器,一个单元就够了。

但你出来的信号就反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你出来的信号就反了啊

俺就猜有人问这个···
缓冲器有同相的也有反相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提醒下楼主,你那个是施密特触发器~~
施密特触发器主要作用就是整形,减小干扰。
两个施密特触发器串在一 ...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