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matlab中fdattool问题。

楼主(2014-10-11):
如图所示,滤波器最后量化的窗口显示there are no additional settings for double_precision floating-point arithmetic.
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应该是默认滤波器的系数就是double precision的格式,所以你选那个就不需要额外的处理。
如果你要选single precision的格式,就会有一个从double precision->single precision的转换;或者你选fixed-point的格式是,会有double precision到相应fixed-point的转换。

网友B:
不怎么熟悉  帮忙顶   matlab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默认滤波器的系数就是double precision的格式,所以你选那个就不需要额外的处理。
如果你要选single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怎么熟悉  帮忙顶   matlab高手帮忙解决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默认滤波器的系数就是double precision的格式,所以你选那个就不需要额外的处理。
如果你要选single  ...

但是我看到其它的不是这个语句,而是归一化的参数设置选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看到其它的不是这个语句,而是归一化的参数设置选项呢?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贴个图看看。

楼主(2015-08-02):
后来查了,版本问题。。。。没去深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