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HID端点1发送的问题

楼主(2014-10-11):
最近在写USB HID的触摸屏驱动,其实也就是把鼠标的相对坐标值改成绝对坐标值,需要在端点1发送5个字节的数据。

但是问题来了,我用BUS HOUND始终只能监听到4个数据,最后一个字节始终收不到,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

例如,发送使用这个函数
void TouchPanel_Send(void)
{
  u8 Mouse_Buffer[5] = {0, 0, 0, 0, 0};

  /* prepare buffer to send */
  Mouse_Buffer[0]=0x11;
  Mouse_Buffer[1]=0x22;
  Mouse_Buffer[2]=0x33;
  Mouse_Buffer[3]=0x44;
  Mouse_Buffer[4]=0x55;
  /*copy mouse position info in ENDP1 Tx Packet Memory Area*/
  UserToPMABufferCopy(Mouse_Buffer, GetEPTxAddr(ENDP1), 5);
  /* enable endpoint for transmission */
  SetEPTxValid(ENDP1);
}

在BUS HOUND上只能收到 0X11 0X22 0X33 0X44
百思不得其解

求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
自己已解决,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