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电感发出滋滋声

楼主(2014-10-11):
这个电路图的板子上。
电流170mA的时候,电路板就正常,电感不会发出声音;
电流200mA以上时。电路板就异常,电感会发出滋滋声。
注意:这个电路板上信号频率20KHz,是否这个现象的原因与这个频率有关?另外,电感发出滋滋声是否代表电感坏了?

楼主:
电路中电感应用如图

网友A:
一、现象与频率有关,开关频率进入音频范围,电感线圈震动发声
二、电感没有坏
根本原因正如你的描述,输出电流过流,DCDC进入过流保护(开关频率下降);你可以测下正常情况下开关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现象与频率有关,开关频率进入音频范围,电感线圈震动发声
二、电感没有坏
根本原因正如你的描述,输出 ...

1、那这样是不是说,与我电路板上的信号频率(20KHz)无关;只是说开关频率降低了。
2、这个开关频率是降低到音频范围内了,所以才听到滋滋声吗,这个和电感发声是不是有关?
3、从电路可靠性上说,如果DCDC长时间过流保护,会不会影响电路安全?

网友B:
测试一下上电瞬间电流,或许已经超过了电感的额定电流值达到饱和而产生的啸叫。加个缓启动电路试试看。

网友C:
原因应该是你的后端输出电容容值小导致。你可以将后端电容容量加大,然后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一下上电瞬间电流,或许已经超过了电感的额定电流值达到饱和而产生的啸叫。加个缓启动电路试试看。 ...

这个上电瞬间电流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因应该是你的后端输出电容容值小导致。你可以将后端电容容量加大,然后再试试。 ...

你指的是后端的输出电源的滤波电容、还是负载电容

网友C:
储能电容,也就是你说的负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储能电容,也就是你说的负载电容。

不对,这个图只是电源模块。你确定跟后级的负载电容有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路中电感应用如图

20K不是开关频率,板子上什么是这个频率那?
按你的描述,和芯片规格书,200ma可以输出的。
200ma你指哪哪一路输出的,可以去掉负电压输出,同样负载时,电感什么情况。
长时间过流,及时能工作,但会存在器件不稳定因素的。
瞬间电流和平均电流都可以通过示波器测试的,配合电流探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对,这个图只是电源模块。你确定跟后级的负载电容有关?

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一般多为百KHZ以上,所以不会出现电感的响声。
电感的响声一方面有可能是电感自身封装损坏,震动导致,另一方面就是我说的电容太小,导致驱动电流不足。所以大电流时电感发出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K不是开关频率,板子上什么是这个频率那?
按你的描述,和芯片规格书,200ma可以输出的。
200ma你指哪 ...

1、20KHz是我们信号的频率,我贴的这个图只是电源的模块(后面还有FPGA、AD等模块)
2、200mA指的是整个电路板的电流为2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一般多为百KHZ以上,所以不会出现电感的响声。
电感的响声一方面有可能是电感自身封装 ...

这个说法貌似有些依据。我们后级的负载会是一个小电容(0.1uF),那么有没有什么改善的地方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说法貌似有些依据。我们后级的负载会是一个小电容(0.1uF),那么有没有什么改善的地方呢? ...

你先试试呗。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0KHz是我们信号的频率,我贴的这个图只是电源的模块(后面还有FPGA、AD等模块)
2、200mA指的是整个 ...

200ma为电路总电流?

200ma时电路故障,什么故障?

网友E:
1,20KHZ引起的线圈震动在人的听力范围内;
2,电容改用大的电解电容,瓷片电容容易产生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ma为电路总电流?

200ma时电路故障,什么故障?

200mA是包括FPGA、运放、AD等在内的总电流。FPGA部分电流在140mA左右,运放、AD等模拟部分电流在50mA左右。200mA时,电感会“滋滋”叫,但是电路没有故障。我只是在说运放我们的输出轨到轨,会不会影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0KHZ引起的线圈震动在人的听力范围内;
2,电容改用大的电解电容,瓷片电容容易产生震荡; ...

1、但这个20KHz是后级FPGA产生的,不在这个电源模块呀!
2、我们用的是贴片的钽电容

网友F:
换合适的电感,需要更大电流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合适的电感,需要更大电流型的。

不懂!是换电感类型?还是只是简单增加电感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200mA是包括FPGA、运放、AD等在内的总电流。FPGA部分电流在140mA左右,运放、AD等模拟部分电流在50mA左右 ...

OK,按你描述,确认下电感参数,额定电流是否满足,或者直接换颗其他品牌规格的。
至于运放,你要保证电源的稳定性和较小的噪声,电路设计和应用要合理(模拟电路比较关键)。
就你目前描述,应该不会影响精度,还是以实际测试为准。

网友D:
引用 楼主:
200mA是包括FPGA、运放、AD等在内的总电流。FPGA部分电流在140mA左右,运放、AD等模拟部分电流在50mA左右 ...

按你描述,
尝试确认电感参数,是否满足应用,更可以更换其它品牌规格电感使用看下情况;
运放这块对电源稳定、噪声要求比较高,前提是应用电路正确。
应该不会影响精度,还是测试实际信号,确认是否造成影响。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懂!是换电感类型?还是只是简单增加电感值?

前面不是都说了么,加大电感的额定电流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面不是都说了么,加大电感的额定电流参数。

哦,好的。我找找啊。我换过一个相同封装的较大电感,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你描述,
尝试确认电感参数,是否满足应用,更可以更换其它品牌规格电感使用看下情况;
运放这块对电源 ...

嗯,首先我先确定会不会影响到后级再说吧

网友A:
首先你确定了是电感在叫,在此基础上你找电感线圈叫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你的电感处,也就是芯片的开关量输出处有20HZ~20KHZ的音频震荡存在,正如喇叭(同样是铜线线圈因电压波动发声);建议你去滋滋叫时芯片输出的开关波形有无存在音频范围内的频率分量,如果有。再找这个分量的产生原因,是芯片过流降频保护?电感质量问题?空间福射耦合?纹波太大?前馈电容没有处理好振铃?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好的。我找找啊。我换过一个相同封装的较大电感,不起作用

你确认载流参数更高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首先我先确定会不会影响到后级再说吧

应该不会影响的

网友G:
是否自激了,用示波器看一下电感发出叫声时的电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确认载流参数更高么?

对不起,这是个失误。额定电流变小了,我要找个额定电流更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确定了是电感在叫,在此基础上你找电感线圈叫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你的电感处,也就是芯片的开关量 ...

这个芯片的开关频率号称1.3MHz。我怀疑是不是超过了电感的额定电流,从而滋滋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否自激了,用示波器看一下电感发出叫声时的电压波形.

明白,我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换合适的电感,需要更大电流型的。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电感的额定电流肯定是够了,还是有吱吱声,怎么破,跪谢大神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电感的额定电流肯定是够了,还是有吱吱声,怎么破,跪谢大神 ...

那就有两种可能,一是电感本身质量有问题,线包没有压紧或者磁芯没有压紧(带气隙的)。再有就是电路设计或元件参数不当,导致有振铃自激。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那就有两种可能,一是电感本身质量有问题,线包没有压紧或者磁芯没有压紧(带气隙的)。再有就是电路设计 ...

恩,多谢指点。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