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立方米密闭的空间降温问题

楼主(2014-10-11):
要给一个由亚克力板构成的2立方米密闭的空间降温。要控制空间内外的温度差在正负三度。各路大神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空调,挂机

网友B:
如果不考虑效率,估计半导体制冷器是最佳选择了。既可制冷又可加热,全在所施加电压的极性。控制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挂机

功耗不能太大。设备在户外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考虑效率,估计半导体制冷器是最佳选择了。既可制冷又可加热,全在所施加电压的极性。控制简单··· ...

您具体说说。

网友B:
百度抄来的:
半导体制冷的工作原理
用导体连接两块不同的金属,接通直流电,则一个接点处温度降低,另一个接点处温度升高。若将电源反接,则接点处的温度相反变化。这一现象称为珀耳帖效应,又称热-电效应。纯金属的热-电效应很小,若用一个N型半导体和一个P型半导体代替金属,效应就大得多。接通电源后,上接点附近产生电子-空穴对,内能减小,温度降低,向外界吸热,称为冷端。另一端因电子-空穴对复合,内能增加,温度升高,并向环境放热,称为热端。一对半导体热电元件所产生的温差和冷量都很小,实用的半导体制冷器是由很多对热电元件经并联、串联组合而成,也称热电堆。单级热电堆可得到大约60℃的温差,即冷端温度可达-10~-20℃。增加热电堆级数即可使两端的温差加大。但级数不宜过多,一般为2~3级。对,2~3级。。。
2半导体制冷器应用
半导体制冷器具有无噪声、无振动、不需制冷剂、体积小、重量轻等特点,且工作可靠,操作简便,易于进行冷量调节。但它的制冷系数较小,电耗量相对较大,故它主要用于耗冷量小和占地空间小的场合,如电子设备和无线电通信设备中某些元件的冷却;有的也用于家用冰箱,但不经济。半导体制冷器还可做成零点仪,用来保证热电偶测温中的零点温度。

网友A:
如果 空间内部 发热量 不大的话,可以用 lgq1542380129
说的半导体制冷。

如果需要功率比较大,首选空调,室外机加一个 防雨棚就行了。

网友C:
户外使用,2立方米,内外温差正负三度。
制冷要求不高,可以选用冰箱压缩机搭建降温回路,(搞不定的话,找个修冰箱的师傅,让他帮忙买齐配件,焊好管路,加好雪种,现场调试);加热可以使用PTC电阻、石英电热管之类的,箱内安装热电耦,配合一个现成的温控表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温室,需要透光,可以考虑里外加衬保温绵,可以减缓温差变化,省电。
外头还是不太建议用半导体制冷,原因是:
1)制冷片的工作电源是个麻烦,DC,电流也不小;
2)这货制冷时,反面(热端)还得高效散热;
3)如果长期使用,寿命是个问题,而通过掉换电极切换加热、制冷的方法亦影响使用寿命(供货商说的);

网友D:
我*,温差才3度!最原始的办法,在亚克力板表面抹点水就行,空气蒸发会把温度降下来的!

网友A:
如果允许直接吹风的话,两个端面装两个风扇最简单。
如果不允许直接吹风的话,箱体内部做风道,稍微麻烦点。
这个方案适合发热量不大的场合。
LZ的目标温度是外面空气温度,所以不需要制冷制热,直接通风让
箱体内外温度相同即可,也不需要温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允许直接吹风的话,两个端面装两个风扇最简单。
如果不允许直接吹风的话,箱体内部做风道,稍微麻烦点 ...

空间是密闭的,一段时间内不能与外界有气体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温差才3度!最原始的办法,在亚克力板表面抹点水就行,空气蒸发会把温度降下来的! ...

夏天的时候,箱内温度会剧增,洒水降温响应速度会很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户外使用,2立方米,内外温差正负三度。
制冷要求不高,可以选用冰箱压缩机搭建降温回路,(搞不定的话,找 ...

在户外,功耗是个问题。压缩机的功耗是不是有点高了。

网友E:
最关键的因素没有提到:空间内产热源功率有多大,变化范围是多少。根据这个选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间是密闭的,一段时间内不能与外界有气体交换。

这样内部需要强迫循环对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箱体内部温度一致,装工业风机即可。

与外部的热交换,可以在箱体内部安装 通风散热管道,铝合金管即可。
管道两头开口 在外部,装风机,强迫 外部空气 流过,可带走内部热量。
通风散热管道 总面积 根据 散热量 确定。

这个 方案 不需要  制冷制热,保证足够通风量 和 散热管道足够面积即可。
不需要 温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户外,功耗是个问题。压缩机的功耗是不是有点高了。

功耗是需要根据实际环境条件以及箱内的状态确定。全密闭条件下,拿空调做比较容易实现。类似体积的设备,比如人工气候箱,很多情况都是背一个小功率压缩机用来降温,其产生的温差也是比较小的(不过比正负3度还是要大一些)。楼主对功耗的要求,要给出大致的指标,光看实现方法是没法确定的;卖空调的还能用“1晚仅需1度电来诓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夏天的时候,箱内温度会剧增,洒水降温响应速度会很慢的。

这倒是,夏天太阳直射里面那就跟烤炉一样!
可以考虑使用适当厚度的夹层,然后水冷,
以前我搞过存放冷饮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F:
控制空间内外的温度差在正负三度就用换热器就可以。加两个风扇。

网友G:
去年做了一个类似的东西,不过只是控制电路,它是用水冷方式去实现的:背了个小型空调,把水温降低,用水去冲刷要冷的刀具等。水温比室温高时,开空调,水温比室温低3度,则关空调。如果水温低于18度,则不论怎么,直接关空调。

网友H:
只要把这个“空间”放在空调间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