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新手求助~51单片机数码管静态显示

楼主(2014-10-11):
用T0定时器可以正常显示,中断用T0定时器可以,T1就不行了,数码管停在0不动,只是把定时器T0换成T1就不行额,到底为什么?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0x3f , 0x06 , 0x5b , 0x4f,
                                        0x66 , 0x6d , 0x7d , 0x07,
                                        0x7f , 0x6f , 0x77 , 0x7c,
                                         0x39 , 0x5e , 0x79 , 0x71 };
uchar num,a;
void main()
{
        wela=1;
        P0=0xc0;
        wela=0;
        dula=1;
        P0=table[num];
        dula=0;
        EA=1;
        ET1=1;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TMOD=0x10;
        TR1=1;
        while(1);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1
{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a++;
        if(a==20)
        {
                a=0;
                num++;
                P0=table[num];
                if(num==15)
                num=0;
        }
}

网友A:
interrupt 1不是T1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rrupt 1不是T1中断

知道原因啦,感谢

网友B:
呵呵,一个低级错误啦。
发现象这样的问题,还真的得请别人比较容易看出来。

网友C(2014-11-10):
旁观者清

网友D:
是啊,LZ自己都说换为T1不行。是啊犯错也是一种成长。

网友E:
囧,这种问题 很容易失误。还是细心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