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烧不进程序

楼主(2014-10-12):
这几天一直在试中颖的SH88F54,前两天烧不进程序,还以为是S-LAB坏了,后来找了个转接座,将没烧写过的芯片放到转接座里面烧,一点问题都没有,后来将板子上用S-LAB串口烧写过的芯片拿下来重新用转接座烧,依然烧不进去,一点“自动操作”就红绿灯一起亮,再就没反应了

网友A:
换芯片呢

网友B:
试过用用转接座烧吗?

楼主:
烧写操作不都是一样吗?

网友C:
用串口下了N多4051没这个问题

网友D:
把芯片都烧坏了?
说明你的硬件有问题

网友E:
你没有了解ISP下载的原理。

网友F:
建议楼主先让SH88F54单片机掉电,然后再ISP

楼主:
嗯,我再试试,多谢大家

网友G:
大多数情况是驱动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