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选项没有的型号怎么下载

楼主(2014-10-12):
芯片选项没有的型号怎么下载

网友A:
可以U2 或 ISP 下载,到笙泉网站下载最新的应用软件

楼主:
哦?我怎么么找到

网友B:
MEGAWIN简体中文网页,技术支援,工具下载网页http://www.megawin.com.tw/megawin_CH/D_Download.asp

网友C:
可以先功能来查询,知道一系列的芯片,就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芯片了

网友D:
笙泉会有设计新的IC,所以响应的软件版本也会生机,请到笙泉网站下载最新的软件,选择对应的型号下载生机.

楼主:
谢谢,终于好了。结贴

楼主:
多谢大家了啊

网友E(2015-02-10):
1. 你的型号是哪一颗?
2.你使用什么软件烧录?
3.不同的软件可能有些型号不支持,所以型号里没有。

有什么问题或需要,请联系 笙泉大陆总代--路必康电子 ,有专业FAE协助支持,黎R 15013690251  QQ:2678807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