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测试的疑问

楼主(2014-10-12):
近日样机(工控类仪表)在做ESD测试,要求接触放电过+/-6KV以上。对仪表的信号端子打-4KV时死机,分析可能是芯片闩锁了。而我把仪表的机壳(塑料材质)取走后,直接对电路的金手指(接机壳的端子处)打静电,有意思的是怎么打都没问题。是否机壳有静电荷存储效应,取走机壳后静电被快速释放,故而产生不了高的静电压?自己和同事都不能很好解释这个现象,另外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提高抗静电等级?特请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先了解这种放电模式的模型或者说原理,再找解决办法,也不知道你的信号端口怎么接的。看你的说法,感觉接的是模拟开关

网友B:
感觉应该放电回路的影响。+/-6KV 有点高啊。还是考虑正常途径,在这些端口上做点处理吧

网友C:
塑料材质会影响ESD,好像不大可能,提高静电能力可以从线路下手,比如在CPU 复位脚上加电容和静电管,其他敏感信号也可以如此处理。

网友D:
塑料外壳影响你的测试?
静电是打人手能触及到的部位,6K接触?你们产品应用在什么地方,有点高吧,4K接触足够了。
处理静电先从放电路径和ESD防护入手,你要确认,有结构和没有结构时,其他环境是否一致,包括主板接的东西、温度和湿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