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Quartus Ⅱ VHDL 仿真问题

楼主(2014-10-12):
下面是2选1多路选择器程序。
ENTITY MUX21A IS
PORT ( a, b, s : IN BIT;
             y : OUT BIT );
END ENTITY MUX21A;
ARCHITECTURE ONE OF MUX21A IS
  BEGIN
    PROCESS (a, b, s)
    BEGIN
      IF s = '0' THEN y<=a; ELSE y<=b;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ONE;

                      2选1多路选择器时序图

当s='0'时,y<=a; 那么s的波形应该和a的相同。但仿真出来怎么a和s波形不一样(上图所示)、
本人初学VHDL,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程序没有问题,运行结果应该是y的波形应该和a的相同。看你的仿真结果,貌似是y的输出相对a有延时,延时时间为12ns,是不是你的仿真周期为12ns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有问题,运行结果应该是y的波形应该和a的相同。看你的仿真结果,貌似是y的输出相对a有延时,延时时间 ...

如何设置仿真周期?我只知道设置仿真结束时间,和网格大小。a的输入信号周期是10n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设置仿真周期?我只知道设置仿真结束时间,和网格大小。a的输入信号周期是10ns。 ...

VHDL测试代码我没有写过;
我用Verilog写测试文件时,用timescal设定仿真时间和精度;
`timescale 1ns / 100ps   代表timescale 仿真时间单位/时间精度;
意思是:
仿真的单位时间是1ns,仿真精度是100ps;

网友B:
好久不错VHDL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我选的是时序仿真,时序仿真是有延时的。换为功能仿真就没有延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我选的是时序仿真,时序仿真是有延时的。换为功能仿真就没有延时了。 ...

就这点逻辑,要延迟12ns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