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7烧写程序时 出错

楼主(2014-10-12):
编写flash程序调试后,F407烧写程序时 出错:Flash download failed-"Cortex-M4"
芯片还有救么?

网友A:
大多数情况不是芯片坏了,而是设置或者是方法错误。

网友B:
找小姑娘帮你重新拖下芯片看看;

硬件,电源不稳定,烧写的线太长也有可能;
还有就是芯片坏了,所以我新的板子,烧写接口离处理器尽量靠近,并适当串电阻;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换芯片解决的问题  估计是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