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86AD采样电路

楼主(2014-10-12):
电路BAT输入10V电压单片机提供5v电压(参考)现在采集出来的电压是2.8V,乘以3得到8V左右的电压,怎么提高准确率

楼主:
改变BAK+电压比如10V  8v  5v  3v 来改变采样电压

网友A:
基准准吗?

网友B:
BAK+输入前是不是该加一级电压跟随电路

网友C:
测试电池电量的,不需很高精度,大概即可

网友D:
精密电阻  加多次采样滤波

楼主:
基准电压刚好5V,已经采样8次取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K+输入前是不是该加一级电压跟随电路

电压跟随电路? 是什么意思帮忙解释一下。是输出标准的5V电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压跟随电路? 是什么意思帮忙解释一下。是输出标准的5V电压吗?

运放搭建的电压跟随电路,这样能提高输入阻抗,降低输出阻抗,一般调理电路之前都会加一级电压跟随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