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一下这些元器件啥作用

楼主(2014-10-12):
各位大神,能说一下图里面的电容,电阻,二极管啥作用吗? UPS120是续流二极管,CMDSH是自举二极管,电感是储能的,剩下的几个呢 ?能具体说说嘛 谢谢

网友A:
0.18uF是自举电路的储能电容,内部的MOS开关管驱动电路由这个电容供电;
2.2uF 4.7uF是输入/输出滤波电容;
2.2nF接VC脚的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18uF是自举电路的储能电容,内部的MOS开关管驱动电路由这个电容供电;
2.2uF 4.7uF是输入/输出滤波电容; ...

2.2nf应该是调工作频率的吧!

网友C:
电容的作用大多是用于滤波以及储能的。

网友D:
查芯片手册、了解Vc这个脚的逻辑功能,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