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数据时间问题

楼主(2014-10-12):
(无正文)

网友A:
假定串口以中断的方式接收,这个间隔与接收中断周期有关。每一个BYTE接收完后,会产生一个中断,然后MCU进入中断服务程序,读取接收到的数据和完成相关的处理,然后关闭中断重新接收。
一般中断处理程序很少,所以时间很短,通常远小于通信的波特率。

网友B:
不知道是什么单片机,如果是 51,发生器硬件上是没有间隔的。那么实际的间隔就在于你的软件的延迟了,主要是指中断服务到完成写 SBUF 的时间。
有些单片机有双缓冲(如AVR,STM32),那么在缓存数据发送前,通常足够中断的响应和处理,就可以完全无间隔发送。当然,无间隔发送不一定是好的方式,所以有的单片机有意在两数据帧之间插入一个无效位。

楼主:
大家注意,我是说电脑端向外发送数据。并非MCU之类的向电脑端发数据。

网友C:
可以拿示波器测一下。

网友D:
电脑如果是连续发送,这个时间除了跟波特率大小有关之外,跟其它都无关...

网友E:
串口配置项不是有个停止位宽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口配置项不是有个停止位宽配置吗?

停止位宽就可以代表实际的间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停止位宽就可以代表实际的间隔?

不代表

这个时间是上一个字节停止位结束到 下一个字节开始 之间的间隔,如果其实可以理解为非常短.

网友F:
我觉得会受到操作系统任务调度的影响,具体时间不好确定。应该是很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