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通讯问题

楼主(2014-10-12):
我用笙泉的51单片机做一个小项目(单片机型号是MA803),在通讯的时候,当设备波特率为4800或更低时就不能更改成其他的波特率了(事实上设备的波特率也更改过来了,但是更改的上位机提示出错)。用串口监控软件进行监控时,发现波特率为4800再去更改成其他的波特率时,返回的数据只有7个字节(我用的是标准的modbus协议,正常的情况应该返回8个字节),用更低的波特率时返回的数据字节比7个字节更少。这说明上位机提示出错,并不是上位机程序不对,而是下位机,也就是我的单片机程序有错。我分析应该是当波特率越低时,通讯速率越低,在波特率设置的那部分程序里,延时时间不够,所以导致返回的数据还没全部返回,波特率就更新了。但是不管我将波特率更新前的延时时间怎么延长都无济于事。会不会是串口控制寄存器的设置有问题。现在恳请哪位大哥能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2014-12-09):
有专业的modbus协议的文档吗?给我一份可好?

网友B:
一般波特率 要在特定的晶振下产生,不是任意一个晶振都能产生你需要的波特率 比如9600,这个要看手册计算的。MODBUS协议有的。查找 国标MODBUS就可以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