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3片74HC165读取按键值

楼主(2014-10-12):
static Read74hc165( void )
{
    unsigned int i, j  ;
    unsigned int KeyAddress[3];
    unsigned int ReadReturn;
     PL = 0 ;        //锁存并行数据开始
     IN = 1 ;        //准备读串行数据(也起到延时作用)
     PL = 1 ;        //锁存并行数据结束

     for( j = 0 ; j < 3 ; j++ )
     {
         for( i = 8 ; i >= 1 ; i-- )
         {
            CLK = 0 ;                   //时钟拉低
            if( IN == 0 )break ;        //有键按下,数据为1
            CLK = 1 ;                    //时钟拉高
         }
         KeyAddress[ j ] = i ;        //有键压下,则i的取值在1~8之间,无键压下,i = 0

}
if(flag == 0)     //优先读取第一片的按键值
{
for( j = 0 ; j<3 ; j++ )
     {
         if( KeyAddress[j] == 0 ) ReadReturn = 0x00 ;
         else
         {
            ReadReturn = KeyAddress[ j ] + j * 8 ;
            break ;
         }

     }
}
else if(flag == 1)   //优先读取第三片的按键值
{
          for( j = 2 ; j >=0 ; j-- )
     {
         if( KeyAddress[ j ] == 0 ) ReadReturn = 0x00 ;
         else
         {
            ReadReturn = KeyAddress[ j ] + j * 8 ;
            break ;
         }

     }
}

return  ReadReturn;
}
为什么优先读取第一片的按键值正确,而当flag = 1的时候,优先读取第三片的时候,整个按键读取值都不对了????

网友A:
级联的吧?

楼主:
是的3片74HC165级联

楼主:
第一片和第三片的按键有制约关系

楼主:
总共24个按键,第一片是功能键,第三片是停止键,如果A功能键有效,则A停止键有效,所以A功能键按下后,就要选择第三片优先读取,才可以把A功能键停止

网友A:
可以一次读取24个键。

楼主:
我这个程序是判断  读取按键先后的

楼主:
我想要个读取24个按键,后按的按键可以中断前面前面已经按的按键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要个读取24个按键,后按的按键可以中断前面前面已经按的按键的功能

不是每次都是读取24个按键,还能从中间开始读吗?

楼主:
可以任意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