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

楼主(2014-10-12):
(无正文)

楼主:
设置是对的。两机器的波特率啊校验位都是正确的

网友A:
怎么连的?交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连的?交叉了吗?

交叉了啊    连接方式是正确的

网友A:
波特率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一样吗?

。。。都一样的  对应的  。。测出来电平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一样的  对应的  。。测出来电平不一样

你所说的电平不一样是指什么,是指幅度不一样还是码值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一样的  对应的  。。测出来电平不一样

既没有电路图也没有程序,光凭这个现象来判断,可能性有很多...

网友D:
除楼上说的,建议楼主提供调试和排查问题时的一些照片等

网友E:
把中断关了,只发一个字节,这样可以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F:
先用串口助手调试吧,看不出来是哪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电平不一样是指什么,是指幅度不一样还是码值不一样。

是幅度不一样。
例如,串口A发送数据时,1 为-10V,0 为10V;
      串口B发送数据时,1为-7V,0为7V。
A与B都可以自发自收,但是A与B之间不能通信。
(注:A与B的连接方式是正确的,是交叉连接,波特率、校验位等也是设置好了的)

网友G(点评):
幅度不一样.不会影响串口收发。多半是软件问题。

网友H:
串口A和串口B用的不是同一种芯片吧?
如果串口AB芯片没法更改的话,可以考虑增加两个232转485模块进行通讯!

网友I:
多半是波特率不一致

网友J:
A、B都能自发自收么?在电脑上分别与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

网友K:
电平不是问题。
问题是楼主不善于描述问题。
都到十几楼了,自己确定连接没有问题,那就把A,B串口的发送图贴出来。一个到位的图比十几句话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平不是问题。
问题是楼主不善于描述问题。
都到十几楼了,自己确定连接没有问题,那就把A,B串口的发送图 ...

电平确实不是问题。
现在清楚了。我兄弟之前跟我说,连接是正确的,
波特率也是正确的。
刚才又跟我说,重新算了一下波特率,可以传输了。。。。

网友L:
没有接GND吧。这么小白的问题  到21IC这么专业的地方,题目还超大:“关于串口”----还不如  《论串口》   《串口论》  《On 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有接GND吧。这么小白的问题  到21IC这么专业的地方,题目还超大:“关于串口”----还不如  《论 ...

不是没有接地。
请看17楼的回复。
是波特率算错了。
哎,我错了。大家多多包涵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没有接GND吧。这么小白的问题  到21IC这么专业的地方,题目还超大:“关于串口”----还不如  《论 ...

深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