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片内flash加读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4-10-12):
代码如下:
       FlagStatus readstatus = RESET;

        // 设置片内flash读保护
        // typedef enum {RESET = 0, SET = !RESET} FlagStatus, ITStatus;
        readstatus = FLASH_OB_GetRDP();
        if(readstatus != SET)
        {
                  printf("\r\nstatus = %d, try RDP\r\n", readstatus);
                  FLASH_Unlock();
                  FLASH_OB_Unlock();
                  FLASH_OB_RDPConfig(OB_RDP_Level_1);  // 读保护
                  FLASH_OB_Lock();
                  FLASH_Lock();
                  NVIC_SystemReset(); // 重启动板子
          }
          else
                  printf("\r\nSET OK\r\n");

以上代码的目的是: 检查读保护状态,如果失败就加上读保护,然后重启;如果有读保护,就直接启动。

实际运行的时候,发现加读保护不成功,串口不停地循环打印"status = 0, try RDP"。

另外,用另外一个烧写工具直接设置读保护功能,板子启动之后却发现是可以的,串口打印“SET OK”.

不知道上述的代码和这个烧写工具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 有了解的朋友吗?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618835-1-1.html
10楼

正确的顺序应该是:
#if 1
    if(SET != FLASH_OB_GetRDP())
    {
        printf("Flash read protection not set, protection.....\n");
        FLASH_Unlock();
        FLASH_OB_Unlock();

        //FLASH_OB_WRPConfig();
        FLASH_OB_RDPConfig(OB_RDP_Level_1);
        //FLASH_OB_UserConfig();
        //FLASH_OB_BORConfig();

        printf("protection done\n");
        FLASH_OB_Launch();
        FLASH_OB_Lock();
        FLASH_Lock();
    }
#endif /* Flash read protection */
然后系统重新上电,保护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618835-1-1.html
10楼

看来就是少了FLASH_OB_Launch();这句代码。

非常感谢!

网友B:
解决了就好;

网友C(2016-05-05):
如何解除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