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负片问题

楼主(2014-10-12):
看别人PCB负片的问题
1.
通过在顶层焊盘上打“通孔”连接在内电层,这个通孔穿过了2个内电层(VCC,GND),那岂不是将VCCGND短路了?
2.怎么在3D环境下看内电层的布线或者电源分割?

网友A:
不同层 不同的网络是不会连一起的否则报错的
负片 所见和正片是不一样的
正片 所见即所得
负片 所见即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层 不同的网络是不会连一起的否则报错的
负片 所见和正片是不一样的
正片 所见即所得

再多说点吧  有没有例子 图片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