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确认IC

楼主(2014-10-12):
16脚PWM调脉宽的电源IC。9、15脚接正电源,4、13脚接地,12、14脚为输出。请各位大师帮我确认下是什么型号IC。(因字被抹掉)

网友A:
可以上图片么

网友B:
您好!

      您提供的资料非常模糊,我们无法判断是什么型号的IC,如果方便,可以上传图片我们协助分析。谢谢!

网友C:
先搜一下16脚PWM调脉宽的电源IC,再根据各管脚的接法排除找找了,信息模糊确实不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