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干扰问题

楼主(2014-10-12):
写了一个程序用INT1中断使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INt0接收红外,问题出现了,当我进入掉电模式后一会儿就自己退出了掉电模式,我分析应该是红外触发INT0中断将MUC拉出了掉电模式,这个过程中没有按红外遥控,如果拆掉红外接收头就不会这样,查了一下应该是外界红外干扰,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用的红外接收头是哪一种,一般带铁壳子的接收头抗干扰好一些...

网友B:
你用示波器监控下波形,看看到底有没有干扰信号引入

网友A:
另可以参考像楼梯口那种人体红外感应控制灯泡的开关,可以加一个透镜,只对正前方的红外光有反应...

网友C:
干扰是毛刺形式的还是其他形式,如果是前者,加个低通滤波就行了,如果是后者,那就要好好想办法了。

网友D:
换个接收头

网友E:
应该是周围环境的影响!
灯光里的红外线响度也不低!

需要对红外接收适当进行滤波、屏蔽、EMC处理!!
或者将杂波编码直接淘汰掉,只保留用得到的(软件滤波),我就经常这么用!

网友F:
楼上高手

网友G:
这种干扰是不可避免的,只能尽可能的减小干扰

网友H:
不要外部中断了。。用捕获中断好一些。。

网友I:
干扰造成的。随便打开一个日光灯,或者在红外头附近打火机,或者用电筒照一下,红外头都会有输出。

结论:方案性错误。

网友D:
1、更换抗干扰性能好的接收头。如VISHAY的HS038C4;
2、软件增加干扰信号处理。如检测到是干扰码后自动再进入掉电模式。

网友J:
应该是无线电干扰所致,如家用电器的开关动作等等产生的38KHz辐射波使接收头产生输出,解决办法是加屏蔽,或改变电路结构,另选休眠、唤醒的方式

网友K:
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