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不是错了

楼主(2014-10-12):
请参考 TMDXL138LOGICEXP 与 TMDXOSKL138BET 的并排比较(链接=> http://focus.ti.com/dsp/docs/dspcontent.tsp?contentId=66115)。
我阅读和比较过了,这些板都有相同的 2 个核心 CPU - OMAP -L138 处理器。
我发现核心中没有像这张表所描述的有 TMS320C6748, 是不是弄错了?

楼主:
如果发现是弄错了并且会纠正过来的话, 那这种板支持 DSP 吗?

网友A:
哦,你想将它用来作声音分析调查?

楼主:
嗯,我忘记添加用于声音分析调查的板了。

楼主:
我会使用 OMAP-L138 Experimenter Kit (TMDX138LOGICEXP-B)。

网友B:
OMAP-L138 Experimenter Kit (TMDXL138LOGICEXP) 只有 OMAP-L138 SOM 才提供。  该套件不含 C6748 SOM。

网友C:
务请注意,OMAP-L138 设备是 DSP+ARM(C674x 和 ARM9)的,  因此仍然可以在 OMAP-L138上开发 DSP 应用程序。

网友D:
嗯,如果要求使用 C6748 SOM,必须要购买 EVM Development Kit (TMDXOSKL138BE)。

网友E:
个人觉得吧,如果是研究性质的,一样的钱,为什么不买两样呢(ARM+DSP)

网友D:
如果是做产品的话,如果不需要用到ARM,还是买单DSP的产品吧

网友C:
应该是DSP更能保障速度吧,不过任务灵活度方面应该要比ARM差一些。

网友C:
这就好比通用处理器和专用处理器之间的区别。

楼主:
应该吧,我再琢磨琢磨

楼主:
先结贴了,多谢大家

网友F:
没有搞清楚楼主的问题

网友G: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解决了吧

网友H:
个人的感觉ARM对操作系统的支持较dsp来说感觉要稍稍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