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相加的测试程序

楼主(2014-10-12):
如下面的数据相加的测试程序:
C源程序
BYTE* ptr;
BYTE m[10],n[10],sum[10];
ptr = add(m,n,10,sum);//想要指针指向计算结构sum数组的首地址!
汇编:
loop:
    LDB  .D1T1  *A4++[1], A_m
  LDB  .D2T2  *B4++[1], B_n
nop 4
ADD  .L2  A_m, B_n, B_sum
STB .D2 B_sum, *B6++[1]
[A_loopcount] BDEC .S2 loop, A_loopcount
NOP 5
*======loop end ======*
B .S2 B3   ;return
MV .S1 B6, A4 ;return 1
NOP 4
由于A4返回int型,所以如上程序会报错int不能被赋值到BYTE*中

楼主:
汇编的数组指针怎么返回?

楼主:
请问如果想要指针指向计算结构sum数组的首地址,如上汇编需怎么返回,谢谢

网友A:
loop:
LDB .D1T1 *A4++[1], A_m
LDB .D2T2 *B4++[1], B_n
nop 4
ADD .L2 A_m, B_n, B_sum
STB .D2 B_sum, *B6++[1] ; <= 循环结束时B6指向sum数组的结尾,并不是数组头。需在循环前先备份B6的值。
[A_loopcount] BDEC .S2 loop, A_loopcount
NOP 5
*======loop end ======*
B .S2 B3 ;return
MV .S1 B6, A4 ;return 1 <= 将备份的sum数组首地址赋给A4
NOP 4

网友A:
C在调用汇编前先声明extern BYTE * add(BYTE *, BYTE *, int ,BYTE*);

楼主:
结贴了哈,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