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结构体引用内部变量用“。”么?

楼主(2014-10-12):
各位大神,
  在STM32中结构体内部变量的引用看书上貌似是可以用“->”,但我写个程序发现居然要用“ . ”。用->直接出现语法错误。这是神马现象呢?各位大神!
  感谢啊!代码如下:
struct bus_data{
        unsigned int b0;
        unsigned int b1;
        unsigned int b2;
        unsigned int b3;
        unsigned int b4;
        unsigned int b5;
        unsigned int b6;
        unsigned int b7;
};
struct bus_data sys_outdata;
sys_outdata.b0=1;

网友A:
(&sys_outdata)->b0=1;

网友B:
struct bus_data sys_outdata;
sys_outdata.b0=1;

struct bus_data *sys_outdata;
sys_outdata->b0=1;

网友C:
一个是结构体变量,一个是结构体指针

网友D:
一个是指向结构体的数组, 一个是指向结构体的指针变量的。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明白了。。

网友E:
C语言的问题,指针和变量的引用!

网友F:
就是一个普通的指针和变量的函数吧。。。

网友G:
按照3楼的意见,定义一个指针;

遇到类似问题,也可以参考ST的库程序,里面也用到不少结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