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控制信号采集问题

楼主(2014-10-13):
RT,做一套过程控制实验设备,需要用传感器采集设备中的温度、流量和压力信号,将信号采集进单片机,通过串口通讯的方式连接至上位机。上位机上安装有组态软件(自行编写),现场现场信号的变化,并进行记录。
这个用51单片机可以实现吗?以前通过PLC可以做,现在想降低成本换成单片机,不知道可行吗?最好是51,因为51比较熟,谢谢各位高人指点!!

楼主:
51的可以应付这种需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

麻烦多给点儿建议哈

网友B:
C8051系列  或者AVR系列都可以的  一般如果要求不高的话 直接用单片机自带的AD采用就行了  如果对成本控制很严格的话 可以用STC 不过也便宜不了几毛钱

楼主:
谢谢!我试试吧~

网友C:
做下来的最终成本远超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下来的最终成本远超plc

为什么远超PLC呢??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量大的话单片机成本应该远低于PLC如果就几个,估计成本大于PLC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量大的话单片机成本应该远低于PLC如果就几个,估计成本大于PLC ...

为什么这么说呢?单片机才几块钱啊?PLC上万!

网友D:
成本不是这样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