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5v转3.3v,3A的输出电流

楼主(2014-10-13):
用什么电源芯片或模块好?
且不用散热片,体积尽量小。

网友A:
这个档次的DC-DC很多,要看是给什么供电,如果是DDR,就需要选瞬态响应快的、纹波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档次的DC-DC很多,要看是给什么供电,如果是DDR,就需要选瞬态响应快的、纹波小的 ...

有具体型号吗?
给3个mcu和9个dsp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具体型号吗?
给3个mcu和9个dsp供电

用DC-DC输出给MCU和DSP供电?DC-DC输出的纹波和开关干扰,是需要做足够的滤波处理的,
个人还是建议改用LDO,分开供电,耗电超过60mA的改用DC-DC

楼主:
lm1084怎么样?手册上显示最大输出电流达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C-DC输出给MCU和DSP供电?DC-DC输出的纹波和开关干扰,是需要做足够的滤波处理的,
个人还是建议改用L ...

60mA?是不是有点偏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60mA?是不是有点偏小了?

看你的散热设计,一般人layout散热都做的不够,所以我给出一个保守值,散热做好的话100mA也可以

网友B:
MP1495
MP2143
等等

网友C:
用大功率的LDO(TO-263或TO-252封装),担心压差发热的话,再串二极管降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大功率的LDO(TO-263或TO-252封装),担心压差发热的话,再串二极管降压

5W多的功耗,够你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