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使用看门狗定时器模式下,是否可以将所有的功能程序放在这个中断中去处理?

楼主(2014-10-13):
为了更低功耗,我想选择这个看门狗,每秒轮巡各个功能,然后睡眠。各种IO中断起用,在该中断来时,即刻处理,请问,这样的操作思路是否有问题?是否有风险?
也想过在主程序中轮巡,设置标志,感觉不是很节能,低功耗。

网友A:
可以在主程序中轮询,然后一轮完成之后加一句进入低功耗模式,看门狗中断里就放一句唤醒单片机的语句,同样是看门狗中断触发的轮询,但是这样轮询程序执行过程中允许其他中断服务,会优于看门狗中断服务中直接执行语句

楼主:
哦,点灯,看门狗都知道怎么用了,谢谢

网友B:
看门狗一般用于异常处理,特别是程序跑飞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门狗一般用于异常处理,特别是程序跑飞时。

有的人说,这个看门狗有时候会死掉,不能恢复,不知道是什么条件下容易死?您是否有相似的经验,请给介绍介绍,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人说,这个看门狗有时候会死掉,不能恢复,不知道是什么条件下容易死?您是否有相似的经验,请给介绍介绍, ...

不明白你说的死掉是什么意思。
msp430的看门狗有三种工作模式:停止模式,计时器模式,看门狗模式。看门狗模式的使用方法:当看门狗计数溢出时,程序复位。在程序中开启看门狗,在计数溢出前清空看门狗,或重置看门狗,以使其重新计数。若程序跑飞,看门狗可能没有被清空或重置,就会溢,使程序复位。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及时结贴哦。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楼主:
还有1分未分配,不知道怎么分给人了

楼主:
现在最多只能给3分,所以,没贴来分这1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1分未分配,不知道怎么分给人了

:L看看结贴教程吧: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说的死掉是什么意思。
msp430的看门狗有三种工作模式:停止模式,计时器模式,看门狗模式。看门 ...

楼上对430单片机的看门狗的三种工作模式讲的很详细的。

网友D:
看门狗的应用讲解的,收下了啊。。

网友E(2016-08-19):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说的死掉是什么意思。
msp430的看门狗有三种工作模式:停止模式,计时器模式,看门狗模式。看门 ...

请教,在看门狗模式下程序这样写是否正确WDTCTL=WDT_ARST_1000;//看门狗模式,aclk,1s.
清狗的时候也是这条语句吧,我试了下WDTCTL=WDTPW+WDTCNTCL;好像没起作用。好像也不用相应的中断函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教,在看门狗模式下程序这样写是否正确WDTCTL=WDT_ARST_1000;//看门狗模式,aclk,1s.
清狗的时候也是这 ...

喂狗也是用WDTCTL=WDT_ARST_1000

网友C:
最好不要这样做的,看门狗定时的要防止内存溢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