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tudio+gcc winavr 20100110 EEPROM问题?

楼主(2014-10-13):
各位大侠你们好!
    小弟最近在弄AVR,碰到一下问题;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
在使用eeprom.h库函数时;出现以下问题;
../HA-D1TH.c:443: warning: passing argument 1 of '__eewr_byte_m8' makes pointer from integer without a cast
而看到有些论坛里面说我读写程序改成如下:
eeprom_write_byte((void *)2,Tamp_Data_L);
上面的错误就消除了;
但是还有另个问题?
E:\D1THC-2\default/../HA-D1TH.c:443: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eewr_byte_m8'
出现上面的错误;
小弟初学AVR,请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没有人碰到我的问题吗?

楼主:
自己就这么摸索了

网友A:
我看看这个 EEPROM.H, 查一下函数定义:
void eeprom_write_byte (uint8_t *addr,uint8_t value);

这个函数的第一个变量要求是一个指针,我想你可能给的是一个整数吧?

楼主:
我试试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