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958问题请教

楼主(2014-10-13):
最近在调试AD9958,频率合成器。现在AD9958的寄存器可以正常读写,但在配置了频率控制字后,在输出端测不到输出信号。我是在上电后通过FPGA先配置了AD9958 REG00=C0,再配置REG04=32‘H0FFF_FFFF,然后在AD9958的输出端子上测量信号。请教各位我的AD9958在配置流程上存在什么问题吗?谢谢!

楼主:
高手在哪里啊??盼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说,得看手册吧,得好好看手册,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些c51的代码流程看一下,然后转化为verilog,试试。

楼主:
首先感谢回复!

再次呼唤有经验的朋友们给个帮助萨!再次感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寄存器读写没问题,说明SPI接口正常。输出没有波形,原因是输出上我们接了个滤波电容引起,去掉这个电容后,可以测量到峰峰值为500mv的正弦信号了。感谢各位关注!

网友B(2016-12-04):
大神您好,请问您用AD9958新芯片时,读写寄存器时还用了别的操作吗?我就先单纯的往寄存器FR1里写个数,使之4倍频,测量其SYNC_CLK,没有变化,读此寄存器的值,发现为0。感觉根本没有写进去数,手册里是上升沿送数,我便在其前一个下降沿送数,感觉时序也没有问题啊。请大神指点,不胜感激。小可邮箱:major20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