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2.4G天线弯曲度的影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0-14):
这是馈线,不要长,应该没有太大区别

网友B:
这个跟阻抗有关的吧

网友C:
根据我那点可怜的无线电知识,
我只知道跟阻抗、波长、以及结构有关!
但具体是设么关系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D:
图上的是馈线的,没啥问题的

网友E:
天线的弯曲度对信号的发射是有些影响的,不过有时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折中处理的。

网友D:
空间允许的话,天线设计成直的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