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stm8s-discovery TIM1 PWM 没有输出,这个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2014-10-13):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有一块 stm8s-discovery    MCU  STM8S105C6T6
我用官网的例程 TIM4 TIM3 TIM2          PWM  , 定时都很正常
但是用TIM1 的例程(也是用官网的)PWM      没有一点什么反应. PC0 PC1 PC2 PC3
程序应没问题,也在网上下了其它的TIM1 PWM 程序也是没有反应

这个是什么问题了?  在选项字节里看了下没有TIM1的设置呀!

网友A:
TIM1 作为支持电机控制方面的高级定时器,多了几个控制位,比如 MOE, 你需要关注一下。

网友B: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 使能TIM1输出 */
这句加了吗

楼主: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看了下官方例程,有这一句的,
碰到我这个问题的应不止我一个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3D39%26typeid%3D39
就是没有人说,然道是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