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刚开始用stm8s的mcu,使用固件库的问题

楼主(2014-10-13):
第一次用这个,看了一下固件库的.c和.h文件。
看到GPIOx这种表示,然后解释说明里写到x可以代表A到G,请问这种功能哪里实现的?或者在哪个文件里可以找到?
使用的IAR,也是第一次用IAR。

楼主:
没人搭理吗?

网友A:
你想看的话在stm8s.h这个文件。GPIOx就是GPIO口寄存器组的首地址。

网友B:
功能当然是GPIO的驱动里实现,GPIOx只是函数的形参,如果你传入GPIOA,那它会处理GPIOA相关。
STM8有个青蛙图标的库软件,这个软件只要输入参数就能直接得到相关函数,用起来很方便,去网上搜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想看的话在stm8s.h这个文件。GPIOx就是GPIO口寄存器组的首地址。

同意!!

网友D:
stm8毕竟还是8位单片机,觉得还是用寄存器要好点.........

网友E:
21IC论坛也有很多资料的;

你搜搜

网友E:
我网上下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F:
青蛙图标的STM8函数库中文参考,我找找看能不能传给你,对着手册多理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