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buntu10.04安装ltib出现texinfo 4.8错误(已解决)

楼主(2014-10-13):
make[5]: *** [ginfo] Error 1
make[5]: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texinfo-4.8/tools/info'
make[4]: *** [all] Error 2
make[4]: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texinfo-4.8/tools/info'
make[3]: *** [all-recursive] Error 1
make[3]: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texinfo-4.8/tools'
make[2]: *** [all] Error 2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texinfo-4.8/tools'
make[1]: *** [all-recursive]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texinfo-4.8'
make: *** [all] Error 2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fangzheng/ltib/tmp/rpm-tmp.31719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fangzheng/ltib/tmp/rpm-tmp.31719 (%build)
Build time for texinfo: 18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texinfo
Died at ./ltib line 1392.
traceback:
main::build_host_rpms:1392
  main::host_checks:1447
   main:554

Started: Mon Oct 13 11:45:26 2014
Ended:   Mon Oct 13 11:45:44 2014
Elapsed: 18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texinfo

Build Failed

texinfo我已经安装,但是还是报错,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Linux L3.0.35_4.1.0版本的BSP吗?

网友A:
是的话,你需要安装sudo aptitude -y install asciidoc texlive-latex-base dblatex xutils-de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话,你需要安装sudo aptitude -y install asciidoc texlive-latex-base dblatex xutils-dev。 ...

你好,我用的是Linux L3.0.35_4.1.0版本的BSP。
按照你所有,安装这些包:

fz@ubuntu:~$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asciidoc texlive-latex-base dblatex xutils-dev
正在读取软件包列表... 完成
正在分析软件包的依赖关系树
正在读取状态信息... 完成
正在读取扩展状态文件
正在初始化软件包状态... 完成
正在编辑扩展状态信息... 完成
将不会安装,升级或者删除任何软件包。
0 个软件包被升级,新安装 0 个, 0 个将被删除, 同时 0 个将不升级。
需要获取 0B 的存档。 解包后将要使用 0B。
正在编辑扩展状态信息... 完成
正在读取软件包列表... 完成
正在分析软件包的依赖关系树
正在读取状态信息... 完成
正在读取扩展状态文件
正在初始化软件包状态... 完成

接下来继续执行:
fz@ubuntu:~/ltib$ ./ltib
/usr/bin/ld: skipping incompatible /usr/lib/gcc/i486-linux-gnu/4.4.3/../../../../lib/libm.so when searching for -lm
/usr/bin/ld: warning: libm.so.6, needed by /usr/lib/gcc/i486-linux-gnu/4.4.3/libstdc++.so, not found (try using -rpath or -rpath-link)

Installing host support packages.

This only needs to be done once per host, but may take up to
an hour to complete ...

If an error occurs, a log file with the full output may be found in:
/home/fz/ltib/host_config.log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Please see >> /home/fz/ltib/host_config.log for details
问题依据,没有解决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看不到你哪里出了问题,建议你到/host_config.log 去查看一下。

网友A:
或者是你把你的log文件发给我看一下。

网友A:
另外要提醒您的是,在用ltib编译的过程,litb需要的package一定要安装的,否则就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A:
在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680340-1-1.html我整理了再Ubuntu12.04上使用LTIB编译BSP的过程,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如有问题再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有问题再联系我~~

你好,我重新按照文档setting up ltib host packages,重新安装ltib,可以编译成功。没有再遇到texinfo的问题,但是就事论事,出现此问题后,依然没有找到解决方法。还望广大论坛工程师提出宝贵意见。

楼主:
另外,使用sudo apt-get install texinfo显示已经安装;
但fz@ubuntu:~$ rpm -qi texinfo-4.8
软件包 texinfo-4.8 尚未安装

分明已经安装的软件包,却显示未安装,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的ltib编译失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重新按照文档setting up ltib host packages,重新安装ltib,可以编译成功。没有再遇到texinfo的 ...

楼主你好,你安装文档setting up ltib host 安装ltib需要的packages,因为你安装packages时候安装了如下命令也会解决你帖中的问题: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asciidoc texlive-latex-base dblatex xutils-dev

网友A(2014-11-27):
楼主你好,请问你本贴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