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指点)我想采集几个mv的信号看一下这个思路对吗

楼主(2014-10-13):
   本人通过传感器采集人体动脉信号,现在是用仪表放大器AD620进行前级放大(差分信号),第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在信号输入端加终端电阻吗?(听说的)如果加终端电阻的阻值大小怎么确定呢?然后接的是50hz陷波电路,之后跟的是高通滤波 去除人体的呼吸干扰(百度查的 这个多少截至频率怎么确定呢),之后接200hz低通滤波,最后接的是二级放大。模数转换部分不需要考虑了,已经解决用的ads7825。
       大家给点意见,这样接有什么问题 或者注意的吗?谢谢。
       附件为传感器的资料

楼主:
大家都忙啥了。如果是我哪里表达的不对 提出我来更正也行 木有一个人回应啊~

网友A:
附件中广告好多。
你的设计貌似就是测量脉搏信号吧,一般脉搏信号频域在0~2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中广告好多。
你的设计貌似就是测量脉搏信号吧,一般脉搏信号频域在0~20Hz ...

不是想推荐广告的,是想请教问题的。我是参照心电的电路设计的 不知道这样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想推荐广告的,是想请教问题的。我是参照心电的电路设计的 不知道这样对吗
...

:L测量心电一般要采集三个信号的。另外,测量心电也不用触力传感器的吧?
我对这个谅解也不是太多,建议找本医用电子仪器设计的书看看,或者看看别人的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心电一般要采集三个信号的。另外,测量心电也不用触力传感器的吧?
我对这个谅解也不是太多,建议 ...

不是心电图的那种心电信号,是用触力传感器采集的脉搏波动信号。好吧 这个问题我在查查别的人吧。

网友B:
医用电子产品应该做好隔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医用电子产品应该做好隔离吧。

如何隔离呢,能具体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