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这几个焊盘有何差别

楼主(2014-10-13):
都是可以设孔的呀

网友A:
形状不一样,你每个焊盘画一个出来就知道差别在哪了

网友B:
可以用这些选项做一些不规则焊盘,你都试用一下就知道。

网友C:
根据封装的不同,焊盘形状也就不一样

网友D:
形状不同啊,你想知道啥不同啊

网友E:
,选个器件,修改一下焊盘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