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RC耦合出的波形为何不对称了

楼主:
如下电路,VG1的信号波形为深蓝色所示,C1为0.1uf, R1分别为11k与2k时,输出波形分别为图2,图3 . 输入输出均为交流波形
在R1=11k时,fc=145Hz,图2输出波形(淡蓝色)较对称,但尾部略有下冲。
而为何在R1=2k时,fc=800Hz,图3输出波形(淡蓝色)为何不对称,负半周期波形增益降低,且尾部下冲明显。

分析输入信号的频普:主要频率范围在0~1.5khz。

问题1:为何R1阻值减小了,波形会不对称,且负半周比正半周幅值小很多,由何引起?
问题2: 尾部的下冲是寄生电感引起的吗?

图1

图2

图3

网友A(2014-10-13):
因为你输入(蓝色)不对称。

网友B:
电容具体规格型号?材质?

网友C:
要测稳定以后的波形才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具体规格型号?材质?

X7R的MLCC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输入(蓝色)不对称。

输入是有一点不对称,但输出的波形就失真就差许多

楼主:
和电容Q值关系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测稳定以后的波形才算数。

不解,输入就是这种单信号

网友D:
同意4楼及9楼说法

楼主:
多个脉冲还是这种波形

网友E:
俺认为这个正常

话说楼主可以利用波形数据仿真下啊。。

网友F:
频率较低,怎不加大电容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认为这个正常

话说楼主可以利用波形数据仿真下啊。。

仿真了,标准正弦波,脉冲波,没有这种不对称现象。
但没办法用实际的蓝色波形数据导入到仿真信号源中去。

网友G(点评):
估计是VG1信号源内阻的问题,因为电容充放电通路经信号源。试一试用跟随器隔开信号源,在电容前端电阻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频率较低,怎不加大电容试一下?

是频率较低,加大电容或者加大电阻都可以试波形对称性改善,或者波形失真度减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仿真了,标准正弦波,脉冲波,没有这种不对称现象。
但没办法用实际的蓝色波形数据导入到仿真信号源中去 ...

能得到的只有波形图?这示波器似乎可以从文件中获取数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得到的只有波形图?这示波器似乎可以从文件中获取数据吧?

我有示波器上的数据,但生成不了TINA的仿真信号.wav 文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有示波器上的数据,但生成不了TINA的仿真信号.wav 文件。

看了表格数据,你贴的这个是一个通道的数据?
俺用MC,除了仿真音频电路用WAV波形源,多数时候都是用USR波形源。
试着转换了下,只得到了4.3毫秒的数据。。
仔细看了下,发现时间轴分成正负两部分~~
还得把时间轴转换下········

网友E:
用电子表格处理了下(加个 0.005720000250),然后转为USR文件源。
仿真结果:

其实原因很简单:
首先波形就不是纯正弦波,含有高频分量。
如果C、R的值不理想,会导致部分(高频)分量被衰减。

网友A:
这个仿真挺好,multisim也行。

我不清楚楼主怎么想到“对称”这么个问题。
这是个1阶高通滤波器,如果不是特别情况,真难以想象到它有把波形变作对称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子表格处理了下(加个 0.005720000250),然后转为USR文件源。
仿真结果:

感谢你的解答!这个RC高通滤波,是否应该是低频分量容易被衰减掉? 1处偏低频就被衰减掉?关键是2处多出来的负脉冲让人不解和头疼,经过两级以上高通滤波放大后,2处的峰值和1处的峰值相近。。。。导致负半周的波形完全无法分析,无法还原出原信号是个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仿真挺好,multisim也行。

我的原始信号不是个对称信号,我是使用了三阶带通滤波后发现的这个不对称的问题会变的很明显,后来发现问题出在了RC上,我不强求它要对称,但我要求它不失真,能反映出原始信号,即如上楼所示波形,1点和2点的高低幅值比例不能变,我目前的问题是三阶滤波后,2点的幅值都接近1点的幅值了。。。。

网友E:
“2处多出来的负脉冲让人不解和头疼”
这是相位变化的缘故。

刚看了下交流分析:

可以看到幅度衰减,一直到2kHz之前逐渐减小;相位·····

想要得到不失真的输出,C和R要足够大。。。
这是100nF、20kohm的仿真结果~~

这个只是随便选的值,没有使用优化器。如果能给出具体要求(几个点的最大允许差值),就可以用优化器得到R、C的值。

忘记贴修改参数之后的交流分析结果了:

可以看出,100~1000Hz之间的频响似乎最重要,相位则是10~100Hz之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原始信号不是个对称信号,我是使用了三阶带通滤波后发现的这个不对称的问题会变的很明显,后来发现问 ...

你不就是要求它不变,是吗?
简单啊,设计一个只滤除0Hz的HPF就行了——就是截止频率越低越保真。

即便是对称的输入,经过这么个滤波器,也不一定输出对称。

从时域看,要使得vo仅仅跟随vi,只能是在单位时间内,电容充/放电引起的压差为零/极小。
频域上?我是用肉眼看不出来某些频率成份的幅度&相位,对于不对称输出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2处多出来的负脉冲让人不解和头疼”
这是相位变化的缘故。

总的来说,这中波形失真是相位裕度不够的问题?是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总的来说,这中波形失真是相位裕度不够的问题?是吧?

相位裕度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合适的。

不仅仅是相/频的问题,幅/频也存在。

话说自从看了波形,感觉楼主似乎在搞音响?单周(冲息)正弦波信号测试扬声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相位裕度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合适的。

不仅仅是相/频的问题,幅/频也存在。

是否要求相位余量距离-180度在45度以上。非音响,在信号采集方面用。

网友H:
你想基本不变,那么就要让高通滤波器的fc尽量低.
fc=800hz的时候,低频的部分全损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