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ceiver和PA间是否需要加隔直电容

楼主(2014-10-13):
Tranceiver和PA之间的RF走线是否必须要增加串联电容,用来防止两个芯片的电平不匹配,造成PA输出非线性误差增大?
我现在用的两个芯片内部都没有DC block,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建议,是否需要外加隔直电容?

网友A:
这个要看器件的设计,有些器件可以直连,有些必须加电容。绝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加电容,即使是那些支持直连的也可以加或加后需稍稍改变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