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开发板是MCIMX6DL-SDP

楼主(2014-10-13):
MCU是MCIMX6U8DVM10AB
本人才开始接触linux和飞思卡尔的板子,以前都是玩cortex-m3或者m4的也就玩了一年。现在转到cortex-a9来了。
现在问题来了,首先是搭建交叉编译环境,这个有人能教我下嘛?
L3.0.35_4.1.0_130816_source这个是我下载的源码包。
我是不是就安装这个就行了,就能交叉编译了。如果是的话,那我用arm-linux-gcc-4.4.3这个可不可以。
有熟悉的可以跟我讲下飞思卡尔的这个环境搭建吗?

网友A:
楼主你好,建议你看一些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user guide等文档。

网友A:
还有在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649666-1-1.html中有好多资料的,你可以先了解一下有个大概的认识。

网友A:
环境搭建你可以看一下文档 Setting_Up_LTIB_host.pdf (210.45 KB, 下载次数: 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境搭建你可以看一下文档。

非常感谢,我现在正在边看边实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现在正在边看边实践。

不客气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现在正在边看边实践。

欢迎有问题继续在这里交流哈,你给我回复我就可以看到的:)。

网友B:
针对环境搭建,可以详细参考明远智睿的文档,免费提供给客户,下载地址如下
http://www.myzr.com.cn/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extra=page%3D1

楼主:
我现在准备烧写了,但是我打开那个MFGTool2的软件检测不到设备,我把板子上面的那些开关按照文档上面的,调到启动模式了。这是为什么?
我连接的是J509–Serial-To-USB Debug Port这个口。

TOOL的显示

TOOL的显示

图片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有问题继续在这里交流哈,你给我回复我就可以看到的。

麻烦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准备烧写了,但是我打开那个MFGTool2的软件检测不到设备,我把板子上面的那些开关按照文档上面的,调 ...

楼主你好,这里你应该是要调到下载模式,而不是启动模式。这里你设置boot mode为启动模式,所以你在mfgtool中找不到设备的。在download模式下才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情况。谢谢。

你改一下boot mode为download mode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一下boot mode为download mode就OK了。

嗯,非常感谢。那个SW6的开关没弄,模式没变。现在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非常感谢。那个SW6的开关没弄,模式没变。现在好了

顺便问下怎么结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非常感谢。那个SW6的开关没弄,模式没变。现在好了

不客气的,非常感谢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哈~~欢迎有问题继续在这里交流讨论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下怎么结贴

结帖方式,你可以看一下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692566-1-1.html,我整理过的,很简单,不会浪费你时间的,非常感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非常感谢。那个SW6的开关没弄,模式没变。现在好了

你好,请问你改的哪里可以正常下载的呢?没有设置为下载模式就好了?期待楼主答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改的哪里可以正常下载的呢?没有设置为下载模式就好了?期待楼主答案呢。 ...

那个是改成了下载模式了呢。前面安装的是安卓系统。sw6没变才下载不了。我拨过来了。

楼主:
还结不了总是有提示: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显示又是可分配的是0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是改成了下载模式了呢。前面安装的是安卓系统。sw6没变才下载不了。我拨过来了。 ...

改成下载模式就是OK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结不了总是有提示: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显示又是可分配的是0分。 ...

楼主你好,你在下图中的位置把20填写进来就好了,然后点击左上角结帖给分。这样帖子就结了。

网友A:
麻烦帮忙结帖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