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信号动态偏置

楼主(2014-10-13):
有个偏置了1/2VCC的正弦放大信号,信号的幅度会变化,我想把振幅变化转换成直流电平变化,然后AD采样。请问,如何才能让这个正弦信号的最小值保持为0?这样当振幅变化时就相当于平均值变化了,然后加个低通滤波就能接AD了。
这个电路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请问,如何才能让这个正弦信号的最小值保持为0?”

我猜楼主应该使用谷值箝位到零的箝位电路。
其实,不一定要改这部分电路。在“偏置了1/2VCC的正弦放大信号”之后加精密检波电路然后滤波,就可以取得交流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何才能让这个正弦信号的最小值保持为0?”

我猜楼主应该使用谷值箝位到零的箝位电路。

我试了一个比较普通的箝位电路,如下图:

我直接将含有1/2VCC 偏置的正弦信号加在左边输入端,右边测量时基本上低电平在-700mV,这个应该是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吧,我比较担心这个电压会不会变化,温度变化时这个电路是否稳定。
另外我也找了一个精密检波电路,如下图:

这个电路把不含直流偏置的正弦信号加到Vi处,Vo输出全波整流后的波形,网上说比较稳定,但是这个运放应该是双电源供电的,得改成单电源供电,不知道这个改成单电源应该如何改,是不是不需要再把同相端偏置1/2VCC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个比较普通的箝位电路,如下图:

我直接将含有1/2VCC 偏置的正弦信号加在左边输入端,右边测量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上周试了一下,感觉不如高通并上二极管的那个电路好用。最后我没用这几个方法,用了一个比较器输出方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