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自己画的三端稳压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4-10-13):
准备做个简单的正负电源,用来调试运放电路。请教是否有问题?

网友A:
说的不错,定一下

网友B:
没问题;
不过中间的输出电容比较大,是不是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
不过中间的输出电容比较大,是不是有点浪费;

已经改成25V/100uf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改成25V/100uf了

恩,我一般用470或100的;
耐压比你的高点,国产电容不少质量不达标的;

网友C:
没问题
匿名
呵呵,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