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vice core was hung错误!!

楼主(2014-10-13):
自己做的板子,CPU为DSP-TMS320C6655,之前调试都很正常,boot采用的NAND FLASH EMIF总线启动,该调试板一直都工作正常,国庆后在CC5.2下,仿真器是SEED-XDC560V2Plus,用JTAG在CCS下的test connection没有问题,但是当下载程序时,老出现错误,错误信息如下:

C66xx_0: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143 @ 0x0) Device core was hung. The debugger has forced the device to a ready state and recovered debug control, but your application's state is now corrupt. You should have limited access to memory and registers, but you may need to reset the device to debug further. (Emulation package 5.0.569.0)

后来检查了电源和时钟都是正确的,SYSCLK输出的6分频时钟也正确,采用no boot方式后,错误变成了Error -1144,请问专家这个现象可能是哪儿的问题?需要从哪儿下手解决。

网友A:
确实不太清楚

网友B:
楼主这个高端啊

网友C:
建议测试时用gel设置必要的寄存器,对DDR作初始化,然后再加载一个简单的hello world程序作测试。

很可能硬件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因为下载程序后直接进入运行,因为程序某些设置的原因,导致CPU运行后不正常,这时即使用仿真器也不能作reset,必须重新上电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测试时用gel设置必要的寄存器,对DDR作初始化,然后再加载一个简单的hello world程序作测试。

很可能 ...

现在的问题是仿真器都没有连接成功,在连接目标时就报错,还没有到加载GEL文件的步骤,更不要说下载程序了,所以设置不了

网友D(2016-10-10):
引用 网友C:
建议测试时用gel设置必要的寄存器,对DDR作初始化,然后再加载一个简单的hello world程序作测试。

很可能 ...

我就是这个情况,部分例程能运行,另一部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当设备不能响应请求,设备就会挂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