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保持电路问题 ···

楼主(2014-10-13):
用LF398和OP27搭的一个峰值保持电路。

                                     图1
当单片机给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8脚高电平,进入采样状态。
现在的问题是,我安照这个图1焊了个电路,用函数信号发生器给正弦信号时LF398发热很严重。当直接把OP27的2脚接地时,6脚是输出是一个正常的方波。用万用表测了LF398的1,4脚,电压都是正常的。  究竟LF398为什么会发热呢??    电路参考的是图2。

                                  图2

网友A:
这个电路没有卸放电路,没法连续工作。
U2-6脚应该接单片机,给出采样信号。
建议调试是用单极性的脉冲信号进行调试。

楼主:
在输出端后加了个滤波电路,把运放换成了高速运放LMH6644,现在输出幅度能达到3V,频率上限没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