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之间 可以 传输文件吗 ?

楼主(2014-10-13):
请教:
两个单片机之间(例如 STM32F103R6T7)是否可以通过串口(USART)实现文件(文件小于120KB)的传输 ?

谢谢!

网友A:
:L
文件是什么???不就是一堆数据么?

网友B:
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C:
当然可以。

网友D:
完全可以

网友E:
绝对可以

网友F:
可以啊  没问题

网友G:
肯定可以,理解程序为什么能被单片机读懂就能懂了

网友H:
记得以前98系统有个“直接电缆连接”程序, 串口连接后可以联机玩<<暗黑破坏神II>>

网友I:
传输文件是应用层面的事情,而相当于物理层就是负责传输的,不管物理层是什么,UART,USB,I2C,SPI,Ethernet,Bluetooth,IrDA等等都可以用来传输数据。这个概念要分清楚。
当然你得考虑效率的问题,传输速度,误码率,校验等等。

网友J:
当然可以,好像问的是文件传输的实现?

网友K:
bootloader不就是吗

网友L:
问题是 怎么 让单片机 读取 文件里的 二进制 数据

网友M:
根本问题是文件系统

网友N:
引用 网友L:
问题是 怎么 让单片机 读取 文件里的 二进制 数据

你的文件存在什么地方?
存在哪里就去哪里去读啊,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网友:
二进制码流

网友O:
肯定可以啊

网友P:
必须可以啊
匿名
知道汇编语言不,用汇编语言就可以很容易地把这些内容给弄明白.

网友Q:
用个xmodem协议就可以传

网友R:
必须可以啊

网友S:
设备皆文件,文件皆数据

网友T:
当然没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二进制数据

网友U:
怎么不能呢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精辟回帖!

本人很菜,问的问题是在外行,还望 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