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26的NUVOTON TURBO WRITER在 WIN7 64位下的问题

楼主(2014-10-13):
WIN7 64位系统,N32926在 USB_BOOT模式下 ,系统能找到设备(USB大容量设备已经 找到并加载了驱动),但是NUVOTON  TURBO  WRITER软件识别不到设备 ,请问:NUVOTON  TURBO  WRITER是否不支持WIN7 64位旗舰版?

楼主:
补一下:我在XP SP3下使用 NUVOTON  TURBO  WRITER是正常的。

网友A:
有可能不支持,不过一般情况系统的位,应该不会影响到软件的执行,等下一个版本试试,楼主可以先安装个虚拟机,里面装个xp精简版。

楼主:
是 软件版本问题 !找到新的就可以了。

楼主:
今天拿到板子,折腾不少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拿到板子,折腾不少问题。

您好,可否发我一份新版支持64位的turbowriter?robertlew@qq.com 谢谢~

网友C:
兼容性模式运行,管理员身份运行,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可否发我一份新版支持64位的turbowriter?robertlew@qq.com 谢谢~

已发请查收!

网友D(2015-04-19):
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更新版本后可以解决!!

网友E(2015-05-28):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329xx】:http://jq.qq.com/?_wv=1027&k=WJpey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