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经过全桥电路总是出问题

楼主(2014-10-13):
本人需要用36V的正反之间切换来给一个电路当开关,同时,36V还作为另一个电路的电源模块的输入,因此,将该36V经过一个全桥,无论正反输出都还是36,全桥输出端接了一个2596,每次一上电,电流特别大,2596输出端的电解电容也会爆掉,郁闷啊,做了两次了都不行。看着爆炸都不敢弄了。直流应该可以直接接全桥吧,还是我的电路由别的问题,大神们帮我想想,谢谢了。

网友A:
直流当然也可以接全桥
加NTC限一下电流。

网友B:
俺猜呢,电路设计不正确。
估计是同一个直流电源,分别接了两部分电路,而且要命的是两个电路同一个地。嘿嘿,不烧才怪。。啊

楼主把你的电路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C:
电路或元件选型有错,爆电容说明电容耐压过低或极性接反了,电流过大与此有关。

网友D:
3楼所说有道理。
楼主把原理图贴出来看看,务必准确反映实际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猜呢,电路设计不正确。
估计是同一个直流电源,分别接了两部分电路,而且要命的是两个电路同一个地。嘿 ...

谢啦,确实是地的问题,整流桥不上电的时候是把两个电路分开的,但是一上电就通了,然后地和正极就导通了~~~~~

网友B:
类似的事情俺经历过,不过只是仿真。
因为有一次仿真个过零触发的电路,要为这个电路提供电源,结果出错了。当时花了好久的时间才找出来,大脑似乎短路了。
嗯,当时贴在与非网,因为没人回,也没贴仿真结果,愿意看的可以访问这个页面:
http://www.**.com/bbs/article_1014_548770.html
『话说,与非网也没啥人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