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读SD卡,快来看看要不沉贴了

楼主(2014-10-13):
使用SPI2驱动SD卡,发送CMD0命令,SD卡没任何反应,就一直卡到这里了,换V1和V2的卡都没反应,MISO引脚永远是低电平.

这个是SD卡硬件连接图

SD硬件

SD硬件

CDMO对应MCU_MOSI第28个腿PB15,CDMI对应MCU_MISO第27个腿PB14
void SD_SendCmd (                /* Return value: R1 resp (bit7==1:Failed to send) */
        BYTE cmd,                /* Command index */
        DWORD arg,                /* Argument */
        BYTE crc
)
{
//        BYTE n, res;
        /* Send command packet */
        xchg_spi(0x40 | cmd);                                /* Start + command index */
        xchg_spi((BYTE)(arg >> 24));                /* Argument[31..24] */
        xchg_spi((BYTE)(arg >> 16));                /* Argument[23..16] */
        xchg_spi((BYTE)(arg >> 8));                        /* Argument[15..8] */
        xchg_spi((BYTE)arg);                                /* Argument[7..0] */
        xchg_spi(crc);}
SD_Error SD_GetResponse(uint8_t Response)
{
  uint32_t Count = 0xFFF;

  /*!< Check if response is got or a timeout is happen */
  while ((xchg_spi(0xFF) != Response) && Count)
  {
    Count--;
  }
  if (Count == 0)
  {
    /*!< After time out */
    return SD_RESPONSE_FAILURE;
  }
  else
  {
    /*!< Right response got */
    return SD_RESPONSE_NO_ERROR;
  }
}
SD_Error SD_Init (void)
{
        uint32_t i = 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0); //SCK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0); //MI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0); //MO

                /* SPI CS PIN Configuration --------------------------------------------------*/
                /* Configure I/O for Flash Chip selec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x_SD_BAUDRATE_SLOW; // 48000kHz/128=375kHz < 400kHz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RxFIFOThresholdConfig(SPI2, SPI_RxFIFOThreshold_QF);
                SPI_CalculateCRC(SPI2, DISABLE);
                SPI_Cmd(SPI2, ENABLE);                /* Enable SPI function */

        CS_HIGH();                        /* Set CS# high */

          /*!< Send dummy byte 0xFF, 10 times with CS high */
          /*!< Rise CS and MOSI for 80 clocks cycles */
          for (i = 0; i < 10; i++)
          {
                  xchg_spi(0xff);
          }
          /*-------Put SD in SPI mode----- 设置SD为SPI模式 -----*/
          /*!< SD initialized and set to SPI mode properly */
          return (SD_GoIdleState());
}
SD_Error SD_GoIdleState(void)
{
        /*!< SD chip select low */
  CS_LOW();

  /*!< Send CMD0 (SD_CMD_GO_IDLE_STATE) to put SD in SPI mode */
do  {SD_SendCmd(SD_CMD_GO_IDLE_STATE, 0, 0x95);}
while(SD_GetResponse(SD_IN_IDLE_STATE));
led1_on;while(1);//can't reach here,led1 remains off

  /*----------Activates the card initialization process-----------*/
  do
  {
    /*!< SD chip select high */
    CS_HIGH();
    /*!< Send Dummy byte 0xFF */
    xchg_spi(0xff);
    /*!< SD chip select low */
    CS_LOW();
    /*!< Send CMD1 (Activates the card process) until response equal to 0x0 */
    SD_SendCmd(SD_CMD_SEND_OP_COND, 0, 0xFF);
    /*!< Wait for no error Response (R1 Format) equal to 0x00 */
  }
  while (SD_GetResponse(SD_RESPONSE_NO_ERROR));
  /*!< SD chip select high */
  CS_HIGH();
  /*!< Send dummy byte 0xFF */
  xchg_spi(0xff);
  return SD_RESPONSE_NO_ERROR;
}

网友A:
MISO引脚永远是低电平,  我看先检查一下连接和供电方面的硬件问题再调试软件,
我较对了一下,你的硬件连接图没有问题

网友B:
先把SPI部分先调好;
另外楼主和我很多朋友好像同个行业;
做LED工程,灯具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SO引脚永远是低电平,  我看先检查一下连接和供电方面的硬件问题再调试软件 ...

硬件图已上传,软件也已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SPI部分先调好;
另外楼主和我很多朋友好像同个行业;
做LED工程,灯具方面; ...

SPI部分单独调试的,各项命令没问题。
这个行业人很多